楼主(2005-11-28):
6000V的高压电机
电机负荷侧轴承热温度达到90℃
检查轴承没有问题  润滑脂没有问题

网友A(2006-01-01):
可能轴电流造成的

网友B:
可能轴电流造成的????????

是指什么呀????
]
告诉我一下!

网友C:
润滑油脂的型号以及油脂不要过多,过多会发热,我试过!

网友D:
检查润滑脂的加入量,不晓得电机是好大的,用的哪种型号轴承?我正用这台西门子410KW的,前端是NU217E+6217C3,后端是6217C3,冬天加20克,大概半年一次;夏天加40克,大概3个月一次。

网友E:
如果是才换的新轴承温度在90度不再上升没有问题,过几天就好了~

网友F:
是不是油加的太多了,轴承加油时一般加三分之一,最多不要加过二分之一,否则也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