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8):
求助:三相同步电机交直轴电流,电抗如何测量?是否有现成的测试仪器,或者别的简单方案来操作?急!!!!

网友A(2007-03-14):
最简单的方法:通过变频器自动检测。
有专门的仪器测量同步电机的电感量,但交直轴电感不清楚。

网友A:
永磁电机旋转过程中,因交直轴磁路不同,因此交直轴磁阻不同,最终导致交直轴电感不一样。永磁同步电机的电感随转子的位置不同而不用,其电感围绕一个恒定值上下摆动,电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就是交轴和直轴电感量,但到底是最大值是直轴还是最小值是直轴电感,要根据具体电机的具体磁路进行分析。
比如嵌入式转子磁路,Ld<Lq;
     表面贴转子磁路,Ld=L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