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标准的小问题

楼主(2005-11-28):
电机的星角启动是为了对线路中的电流起到限制的作用,不知道我说的科学不科学
我想知道星起动从原理上讲是怎么样降低了电流,切换到角,又是哪些数值起了变化呢
这事细想起来,我就迷糊了,一说也是软起动的意思,就是细了就不太清楚,希望有知道的,能给我讲下,谢谢了,我在线等哦
无目漂泊一废人
虽然经常失败,可我有着打不死的蟑螂精神.顽强.出生时穷不是你的错,死时穷就是你的过
时时用<步步高>来冲洗自己的大脑
  我亲爱的母校机电学院
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
晚上点蜡打腿,传奇如痴如醉
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
啤酒五瓶不醉,逃课成帮结对
逛街花钱干脆,恋爱谈的反胃
考试啥也不会,机电学院万岁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呢,别觉得问题很幼稚,我自己顶下,教育下末学后进
无目漂泊一废人
虽然经常失败,可我有着打不死的蟑螂精神.顽强.出生时穷不是你的错,死时穷就是你的过
时时用<步步高>来冲洗自己的大脑
  我亲爱的母校机电学院
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
晚上点蜡打腿,传奇如痴如醉
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
啤酒五瓶不醉,逃课成帮结对
逛街花钱干脆,恋爱谈的反胃
考试啥也不会,机电学院万岁

网友A:
电压不一样,电流所以也不一样了。星为220v,角为380v.

网友B:
星3启动和那些都没关系 主要是考虑变压器容量不够 怕启动引起电压降低太少用的
电机功率不超过变压器的三分之一 都可以直接启动的 软启动也是降压启动
  有兴趣加我QQ25247324  是冷江的 我当面给你讲解

网友C:
同意3楼的,可惜我QQ中毒了,要不也一起讨论。星3启动是为了减小电机启动电流,因为启动电流大会造成2点危害:1、使电源电压在电机启动时候下降;2、大的启动电流会在电机和线路中产生损耗加大而发热。
至于3角侧因为相电压等于线电压,根据能量守恒,功率不变时候电流减小,所以起到降低启动电流的作用

网友D(2006-03-22):
考试啥也不会,机电学院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