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 CPU13无法运行

楼主(2005-11-28):
我用的是CJ1W CPU13 ,用CX-P4.0通讯,通讯没有问题,用工作在线仿真也没有问题.但是和电脑通讯后,无法进入运行状态,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開啟在程式模式當然無法執行!請開啟在程式模式(RUN)。

楼主:
在什么地方设定,我怎么设定了不行呢?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我用三菱,现在改用OMRON,许多地方还请多指教.

楼主:
我按"Ctrl+4"进入运行模式,但显示"不能转换成操作模式.操作模式仍可在PLC中转换."不知道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ROGRAM 壓縮放上來!

楼主:
小程序

我的试验程序,请指教.

网友A:
你有各一路64 POINT UNIT?裝沒?若無!CREATE IO TABLE!

楼主:
装了一个64点输入和一个64点输出.I/O表里也是按这个设定的.就是无法进入运行或调试状态,一直是在"停止/程序模式".请各位侠客不吝赐教!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