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速度太慢,怎样提速?

楼主(2005-11-28):
谢谢各位大力支持!

网友A:
滑差电机的速度是由励磁线圈的电流决定的。
你可以看线圈上并的电压表,如果电压调不上去,当然就电流小了,转速自然上不去了。
可以接假负载试一下,用灯泡做负载,并上电压表,观察灯泡的亮度是否变化,以及电压表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那就是电路有问题,好在这个简单。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再快也快不过电机的转速呀

楼主:
谢谢各位!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一条流水线当时设计的速度太慢,用滑差电机经过变速箱减速带动;现在想用最经济的方法提速,

网友D:
改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E:
换一台减速机改速比

网友F(2006-02-23):
换一台功率大的滑差电机,同时改变减速比

网友G:
看看测速反馈量是不是调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