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指教

楼主(2005-11-28):
plc控制的行程开关当开关动作时不起作用,新换了行程开关也不行,而其他按钮和开关动作时plc也正常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安装在压滤机上)

网友A:
先看下PLC有没有输入信号吧

网友B:
把PLC程序调出来一看,立马有答案!!!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
plc没有输入信号,要调程序不太可能,因为那都是厂家安装机器时他们弄得。

网友C:
如果PLC.输入点的指示灯不亮说明电缆线断了有中间继电器的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