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我们的一套系统,采用的300的系统对模拟量进行检测。其中有两个点,接的是二线制涡街流量计,电流信号输出,采用模块配电。流量计在有流体通过时,现场的LED上有数值显示,正极有对应的电流信号输出,但负极上没有信号输出。更换流量计的电路板,现象依旧。将流量计采用单独开关电源配电,仪表信号输出正常。初步怀疑是系统电源问题。我们系统的电源采用的是朝阳的开关电源,CPU、I/O模板共用此电源。不知该如何进行解决。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照你这么说,你的流量表是四线制,两个接电源(可以接外接开关电源也可以接PLC电源模块电源),信号接入模拟量模块的一个信道!

楼主:
我的表是两线制的。

网友A:
两线制的表不用另外接电源,直接接进模拟量模块的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B:
那么你的整个系统中,是不是都是同一个负极,如果现场有显示,在模拟量通道上的电源负是不是和仪表的电源是同一个呢?
直接把信号传在模拟量通道就行,可惜粘贴不了图片!

楼主:
现在的连接方式就是把纤毫直接传到模拟量通道上去,通过模拟量通道给仪表配电的。

网友C:
估计你的表是四线制的!!!

网友D:
根据他的说法
肯定是四线制的变送器

网友E:
如果真是两线制,有可能是现场干扰造成的。你可以试着加一块配电型隔离器,问题或许能解决。

楼主(2006-01-05):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居然是仪表显示板安装螺钉和表壳短路造成的。

网友F(2006-02-16):
信号线和220V的电线靠的近,怎样才能降低干扰呢?

请各位牛人帮忙解答,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