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什么是隔离变压器?它有什么用?

网友A:
用于某些设备的单独供电,比如控制柜、电子设备等。主要作用一是安全,二是隔离主回路中的信号干扰。我所知就这些。

网友B:
隔离,就是原边,与副边是两个线圈,而两个线圈只有磁的连系,没有电的联系.

网友B:
做用是安全在副边不接地的情况下,不同时触两根线,不会触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用是安全在副边不接地的情况下,不同时触两根线,不会触电.

请问一下,我一直以为只有1:1转换电压的变压器叫做隔离变压器,而起作用就是将电压波形调整得更加规律。所谓在副边不接地的情况下不同时接触两根线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如果接触到其中一个出线的情况下就不会触电吗?
初初涉足变压器,知识不多,了解不深,恳请大虾高手通通赐教过来!深情感谢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