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55Kw电机,正转星角转换时好时坏,而将相许调换后,多次试验正\反转都没每问题,
多次试验后摸电机的接线端子,有一个段子明显感觉有温度,但也并不发烫,想请教大家回是十么原因

网友A:
“相许”是何玩意?是梁38和祝1台的故事吗?
我估计开始出问题是没接触好,换“相许”后接头上紧了,故障也消失了。反复试验电机启动电流过大当然线要有点热了。

网友B:
小彭王爷挺逗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