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我使用RSLINX软件,在Configure rs-232 df1 devices 窗口中,利用auto-configure键对COM口进行自动设置。结果弹出信息“Reconfiguration of DF1 cevice has failed!"
电缆完好,PLC型号:SCL 500  ,1747-L542B

网友A:
q我也不知道

网友B:
ABPLC与电脑连接要配制一下软件RLXLINE选择模式

网友C:
232通讯不上,可以用RJ45通讯,Rj45要做成异步

网友D:
用RSLOGET500的自动配置即可,注意要将RSLINX,SHUT DOWN

网友E(2005-12-31):
各位好,我公司有几块剩余的PLC-5模块,1785-L30B,L60B,L80E,怎样处理掉13460931982

网友F:
RSLINX 设置中DEVICE选项不知你选没选,如链SLC500 应选SLC_CHO

网友G:
有可能是端口选错了
或者端口被其他软件占用了。。。

网友H:
RSLINX要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