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Dim buf$
buf = Trim(Comm1.Input)
If Len(buf) = 0 Then
txtreceive.Text = Empty
Else
txtreceive.Text = buf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Comm1.Output = Trim(txtsend.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按发送键以后再按接收键,但是没有接收数据,只显示空白!!!请各位老师指点!!我是一位刚学VB的人。要做一个串口通信测试!!!

网友A:
先检查你的通信协议是否正确,然后检查是按文本发送命令还是要用二进制发送命令。

网友B(2007-04-15):
我也做了,也得到和楼主一样的结果。如何检查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