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动画

楼主(2005-11-29):
请问能在动画中部品或则TAg能在根据不同的值使他们的位置移动吗
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一定要用脚本的

网友A:
不知到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可以使用L-tag或者F-tag之类的

楼主:
比如我要做个检测一个物体的位移的动画的,当物体移动时,那么模拟显示的图像也随着物体的移动而移动,在模拟显示的图像上要显示当前的位移值的。,
简单的说,就是用来显示数据的part或则TAG的位置可以由程序控制移动

网友A:
那你看看F-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