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6000V高压电机轴承温度高无法解决寻求高手,轴承和润滑脂检查都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电机有没有维修过?轴承是不是寿命到了?高压电机温升与普通的区别很大吗?你上帖说温度90度,莫不是正常值吧?

网友B:
6000V高压电机多是大功率电动机,轴承温度高,还应检查定子温度、与靠背轮温度,看哪一个温度高,是谁传热,找见热源,就可分清机械、电机、轴承问题

网友C:
6000V高压电机一般功力都较大,对吧?其轴承温度高先从以下3点查查看:1润滑脂的量不能太多;2同轴传动的要检查机戒中心线,若电机高了轴承会发热;3皮带 传动的皮带不能过紧。
你说的问题讲得不够清楚,只好猜着回答。对不起有可能猜错了。

网友D:
多少温度 说清楚

网友E:
第一,油加多了.第二,是滚珠式的话有可能是转子窜轴因起发热.第三,跑内外圆.第四.坏掉了.第五,依你说的来看多办是坏掉了换吧!

楼主:
电机没修过,轴承是新换的SKF的双列球面辊子,也没发现跑内外圈的现象.间隙0.12mm左右,传动形式中心式,薄钢片连轴器,请各位大侠帮助!急

网友F:
轴承是如是新换的有可能是轴承的间隙太小,摩擦太大的原因,类似故障我在最近的《电世界》上看到过分析,如有兴趣我明天到单位翻书找找。

网友G:
也有谐波发热

网友H:
高压电机轴承温度高正常啊
可以外加冷却器啊
像谁冷啊风冷啊

楼主:
间隙在0.12mm不小啊  谐波发热说的明白些好吗?

楼主:
[求助]
电机没修过,轴承是新换的SKF的双列球面辊子,也没发现跑内外圈的现象.间隙0.12mm左右,传动形式中心式,薄钢片连轴器,请各位大侠帮助!急

楼主:
[求助]
定子温度不高

楼主:
[求助]
温度只生不降   温度90度停的车

楼主:
[求助]
间隙在0.12mm不小吧  这个轴承的间隙不能超过0.15mm

楼主:
[讨论]
谐波发热说清楚点

网友A:
谐波发热的问题论坛里曾经讨论过,自己找找看。

网友I:
首先应找厂家分析原因。高压电机有可能因内部冷却风循环系统设计不合理,内部漏油引起局部发热。

网友J:
      轴承有没有异响???我建议你还是把BEARING更换啦!!!另外检查一下电机组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K:
你耍大刀哪!还Bearing,你说国语我们听不懂吗?显罢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