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输入M8000    输出   MOV D402  K4M100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4          K1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6  K1M108   K1
                            TO  K0  K17  H2          K1
                            TO  K0  K17  H0          K1
希望能得到个位大哥的指点,最好能一步步的解释下.还有这个程序是不是控制变频器的

楼主:
怎么没人解释啊

网友A:
你以前没用过三菱的PLC吧,这是用TO指令对模拟量扩展模块CR进行写控制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否给我个详细的解说,我用过三菱的PLC可是都是用开关量的。摸拟量的没接触过。还望大哥指点

网友B:
呵呵;
你的PLC后面带了什么模块?

楼主:
型号是FX2N     后面的模块是2AD的   望给解释下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是FX2N     后面的模块是2AD的   望给解释下 小弟在此谢谢了

你也真够晕了,好好看一下后面的是2AD还是2DA模块;

楼主:
哦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是2DA的   望你呢帮我

网友C:
你找找那些资料就好了
上面写的很详细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