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30千乏的自愈式并联电容器,是用DZ47-63的断路器,还是用熔断器作为保护?
我看到许多电容柜都用DZ47-63的断路器,不用熔断器了,但有许多同行持不同意见,认为应该用熔断器.请各位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A:
熔断器吧,用短延迟的,断路器的动作时间还是有延迟

网友B:
需用熔断器,如不用1.36倍1min 怎保证.

网友C:
要用熔断器

网友D:
熔断器吧!我想电容器的浪涌电流很大,出现故障的话断路器的分断不一定可靠.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
1、熔断器分断也不一定可靠,
2、断路器一般是三极同步跳闸,而熔断器可单相切除负载。

网友F:
我这里只用了熔断器,仅供参考。
很高兴常常见到 小彭王爷 出来解惑。:)

网友G(2006-02-23):
一般使用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