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cpu为315-2DP远程通讯时常时断时序,远程I/O通过现场总线经常搜寻不到不知该怎样处理 再者是否有用万用表直接测总线通断的方法阿

网友A:
很大程度是 干扰,屏蔽不好
用万用表?我不知道。

楼主:
这个系统本身是存在漏洞的   整个系统通过PROFIBUS-DP总线下挂了近70台变频器及两个扩展槽架和一个远程I/O 是不是通讯量太大啊  但是停止生产后 用笔记本搜寻DP上的一个扫描仪的通讯在线情况时有个红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