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siemens的变频器坏了换新的好象参数都要从新设置
有没有好方法 能快点设置好
比如像Danfoss的变频器能把原来的参数拷贝进去

网友A:
1)你可以选用AOP面板,(BOP没有这种功能)有参数考贝功能。
2)或者用数据线,PC ,DriverMonitor软件,把参数下载,后。。。。。。。
第一种可以好用点。

楼主:
可是麻烦的是不同型号的SIEMENS变频器的参数能不能对拷呢?
现在技术改造资金不够,要保留部分旧的,这些旧型号都已经不生产了,一旦坏了就没法换了.只能用新型号的换,这样又得重新把参数设置一遍,这又得停产几天了.

网友A:
旧型号???
旧到 什么程度?能不能把型号等说出。

楼主:
MM150,MM500
还有我们试过用AOP面板将MM430程序拷入MM440中也没成功

网友B:
那必须要重新调试了,MM430调试很简单,没有几步,如果你的电机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按照手册优化,不用10分钟,然后把远程参数输进去就行了

网友C:
各位,我有一个AOP,但不能UPREAD,它报“out of memory",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D:
里面备份的参数太多了,删一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