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siemens的变频器坏了换新的好象参数都要从新设置
有没有好方法 能快点设置好
比如像Danfoss的变频器能把原来的参数拷贝进去

网友A:
我有用过一种西门子的变频器软件:
名称:DriveMonitor 5.1
但有600多M

你可以一项一项地输入啊!就是时间要久一点。

网友B:
DriveMonitor安装于PC然后通过装置与PC之间的串行通讯连接。可以自由的上传与下载装置文件和PC的备份文件。DriveMonitor软件都是随机赠送的。

网友C:
可以用SIMVIS或DRIVERMONITOR这两个软件将参数备份。
DRIVERNONITOR这个软件大点,SIMVIS这个软件比较小,功能上差不多。

网友D:
请问6SE70  15KW的多少价钱?

楼主:
先谢谢大家
可是麻烦的是不同型号的SIEMENS变频器的参数能不能对拷呢?
现在技术改造资金不够,要保留部分旧的,这些旧型号都已经不生产了,一旦坏了就没法换了.只能用新型号的换,这样又得重新把参数设置一遍,这又得停产几天了.

网友E(2006-01-15):
谁有DriveMonitor的使用说明,能提供一份,谢谢!
在就T400的说明书,如能提供十分感谢 !

网友F:
你先看看有用吗?

两个都要下的。

网友B:
楼上的两个文件是T400的说明,E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