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如题!!!!请赐教

网友A:
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B:
电压三相220v,你是如何供电的?变压器吗?容量够不够噢?

网友C:
那要看你的电源容量(变压器)是否够?

网友C:
假如够的话,就没问题了!!!

网友D:
通常只需满足下述三个条件中的一条即可直接启动:
1、容量在7.5千瓦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均可采用直接启动。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的电网电压降不大于电源电压常值的10%,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可放宽到15%。如用户有专用的变压器供电,则如电动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20%时,允许频繁启动;小于30%时,允许不经常启动。
3、也可用下面经验公式来粗估电动机是否可以直接启动。

如电动机的启动直流倍数(即Ist/IN)小于上式右边的数值时,可直接启动。

第1、是针对我国的380V电源的

网友E:
不能直接启动  大于7.5KW应采用变频启动或降压启动  否则电压降会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通常只需满足下述三个条件中的一条即可直接启动:
1、容量在7.5千瓦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均可采用直接启动。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的电网电压降不大于电源电压常值的10%,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可放宽到15%。如用户有专用的变压器供电,则如电动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20%时,允许频繁启动;小于30%时,允许不经常启动。
3、也可用下面经验公式来粗估电动机是否可以直接启动。

如电动机的启动直流倍数(即Ist/IN)小于上式右边的数值时,可直接启动。

第1、是针对我国的380V电源的

网友G:
我厂里22KW的还带负荷直接起动呢。。。。变压器受得了就没事。。。。。。。

网友H(2006-02-16):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通常只需满足下述三个条件中的一条即可直接启动:
1、容量在7.5千瓦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均可采用直接启动。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的电网电压降不大于电源电压常值的10%,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可放宽到15%。如用户有专用的变压器供电,则如电动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20%时,允许频繁启动;小于30%时,允许不经常启动。
3、也可用下面经验公式来粗估电动机是否可以直接启动。

如电动机的启动直流倍数(即Ist/IN)小于上式右边的数值时,可直接启动。

第1、是针对我国的380V电源的

受益,谢谢!

网友J:
没有问题.可以起动.

网友K:
开玩笑呢     坚决不能     冲击电流太大

网友L:
空载起动没问题
 我的一台90kw三相异步机就是这样起的

网友M:
你是单独用一个变压器吗?是的话,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N:
最好不要直接起动。

网友O:
能转起来!

网友P:
1,直接启动电动机,容量不超10KW

网友Q:
同意11楼观点

网友R:
可以直接启动
只需要一个接触器

网友S:
要看具体情况
一般来说,电机功率在变压器容量的15%以内可以直接起动。如果超过,则要采取降压启动措施。主要是考虑对同一电网内其他用电设备的影响。

网友T:
完全可以.要看电力系统容量.有单独的变压器那就看变压器的容量可不可以了.我这里37KW的也是直接起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