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原先55KW电机采用星-三角起动,现在客户要求在星-三角基础上再增加装置,使得起动
电流能有效降低.所以本人考虑是加自耦变压器.现在的问题是:
1)如果加自耦变压器是怎么加,在电机侧还是在星三角前面.时间上先降压再星-三角.还是先星-三角再自耦降压或者是同步.
2)可不可以就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后转到三角上面.
3)自藕降变压器+星-三角元器件价格是不是已经等同于一台软起动(施耐德或者西门子).

希望各位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网友A(2006-03-10):
要加肯定要加在星三角启动前面.

网友A:
问题是降太多了能不能启动...所谓星-三角.是指三角运行的电机...通过星型接法.已经降低了电压...
如果用自耦...我以为是没必要再星-三角啦
当然价格要比软起便宜...但性能没软起好...

网友B:
直接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可以了。不必星形降压了。

网友C(2013-05-27):
加的多了,直接启动不了。因为力矩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