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德国plc能连吗?

楼主(2005-11-29):
GP的触摸屏能和德国Jetter公司的plc相连吗?听说hitech的可以和他连,可以通过232或者485的方式,但GP的屏怎么和这个类型的plc连?通讯协议怎么写?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查了德国Proface的资料还真没看见,这个我这边没什么信息给你了

网友B:
德国Jetter公司的plc没有听过;
查不到可以支持此PLC的触摸屏;

网友C:
面向精密运动过程控制系统 Jetter PLC
一个比较新的PLC。支持以太网TCP/IP协议 profibus总线等。
说到这,可以知道proface的屏应该可以和它通讯的。

网友A:
猪头,我查过了,目前没有什么可以使用的通讯协议。好像jetter的PLC和台达有某些关系但是台达我们也就支持那么一点点,所以还是不要贸然说有希望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因为没有具体通讯过,所以很难断定一定可以,
如果真可以通讯的话,通讯协议只能由该plc的技术人员添加协议了,
我想proface肯定不会为了这一个plc去改动自己的软件和产品吧!
不过如果要通讯的话,是采用以太网吗?232和485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猪头,我查过了,目前没有什么可以使用的通讯协议。好像jetter的PLC和台达有某些关系但是台达我们也就支持那么一点点,所以还是不要贸然说有希望
如果照qiandragon的说法,就没有一点希望了?
晕,一年一千万的生意就这样泡汤了?
不,命运怎么如此?

网友D:
要是知道德国人的plc的通讯协议,那就做个协议转化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