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52k铣床的问题

楼主(2005-11-29):
请教x52k铣床主轴能耗制动用整流二极管的功率和耐压等级.

网友A:
可以有多种方案:如不经过变压器直接由380V或220V整流,进行能耗制动.或者由变压器整流后能耗制动.具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测量电动机的直流电阻(可用直流单臂或双臂电桥测量),测量完了以后再进行计算,单相半波整流输出直流电压U=0.45倍的整流前的交流电压有效值.单相桥式整流输出直流电压U=0.9倍的整流前的交流电压有效值.算出电流值.二极管的耐压值可取(1.5~2)X1.41XU,电流半波取1.5~2倍的计算电流.桥式取0.5X(1.5~2)的计算电流.

网友B:
好象没什么特殊要求,主要考虑功率大小,一般的大功率二极管都能使用.

楼主:
机床原来有一套能耗制动系统,因为设备太老了,而且又坏了.检查了一下,发现整流输出没有电压,老式的整流管没有型号.主轴电机是7.5KW,变压器供给的电压是55V,我测了一下实际输出是60V.我买了4只20A1000V的整流二极管(带散热片),不知怎么样?

网友C:
变压器是380\55,850VA,整流管是100V,100A 的,带散热片,原机就这样.

网友C:
20A,行吗?我没试过.

网友B:
20A好象小了点,要75A----100A

楼主:
没问题.用了一个星期,没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