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9):
小弟最近碰到个棘手的问题 不知道三凌PLC它是怎么采样的 是通过什么方式采样!!采样电路为380V的!!!!

楼主:
自己顶自己1

楼主:
再线等啊!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三凌PLC电路采集方式是什么啊****
小弟最近碰到个棘手的问题 不知道三凌PLC它是怎么采样的 是通过什么方式采样!!采样电路为380V的!!!!

网友A:
什么意思?
采样就用ad啊,然后挂总线

楼主:
不是啊 大哥 是这样的!

楼主:
不是啊 大哥 是这样的!因为我用三菱PLC来采集可控硅下面是否断电!!

楼主:
终于有人回话了, 是这样的!因为我用三菱PLC来采集可控硅下面是否断电!!可是可控硅在关断情况下还是有漏电的,只是漏电流比较小  所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改进采集端,使它能对漏电忽略 !!!  而且不影响到对电路的精确时间控制! 反馈信号是用来调节进入可控硅电流的波形的 而且可控硅没分钟都会通断50次,所以时间要非常精确。  不知道哪位高手帮帮忙 给个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