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64S系统

楼主(2005-11-29):
850加工中心,使用三菱的M64S数控系统,
在MDI模式下,下达如下指令:
G00 G90 G54 X0 Y0;
但是最后没有跑到G54的工件零点,而是在
其他位置(乱跑),
把系统关机重起后恢复正常,但一段时间后又发生
同样问题。
请问原因和解决方案。
注:刀具补偿都设定为零。操作员也有一定的经验,不大可能
   是比较常规的操作错误。

网友A(2006-01-21):
你的机床接地没接好

网友B:
你的机床是绝对坐标还是增量的啊,?

网友C(2007-06-18):
请教:三菱数控系统60S与M64有何区别,价格相差多少?

网友D:
接地是一个问题  还有好象和1287号参数的bit0有关吧  个人观点

网友D:
60S 系列呀  64S 是它里面的一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