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区别

楼主(2005-11-29):
各位老大
          请问一下三菱FXON,FX1和FX1S,FX1N,FX2N/FX2NC在软件功能方面的区别。
   我打开三菱编程软件,后者触点选择栏比前者多几个功能,都是些什么功能,
       谢谢,

网友A:
FX1\FX0N已经停产;
FX1S最大只有30点,不支持扩展;
FX1N主机最大60点,可扩展至128点;
FX2N速度比FX1S/1N快7倍,并且有丰富的智能模块可选配,最大支持256点;
FX2NC是FX2N的迷你版,适于安装空间小的场合;除16点之外全为晶体管输出;

网友B:
FX2N是32位机,FX1N是16位机.其他的自已算.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