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11-29):
           在配电屏后面安装一个升压变压器提高动力用电(一组线)!!!请问它会有什么避病吗???

网友A:
电压一升高你的设备受得了吗?

网友B:
你指的那方面的弊病

网友C:
是调压器吧!是不是电压太低才安装这升压变压器?你问题没说清楚。
如是调压器,弊病是会使系统功率因素下降。

楼主:
我安装的是调压器

        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调压器的供电范围是末端的动力供电,因为电力网范围太大,压降就更不用说!!通过多次测试表明末端的电压只有330V,最起码电压要达到350V设备才可以正常运行!!!
       请问:
怎样安装接线比较合理,(通,短电不需要停大电???)

网友D:
按装就地补偿电容不行吗??

网友C:
有这样的自动调压器,可将电压自动稳定在一范围内,如是手动调压器的话,那不是设备运行后,要人一直盯着电压表,随时都可能要调整吗?短时可以,长时运行怕是不可靠。

网友E:
稳压电源可以么

网友A:
功率有多大

网友F:
末端电压较低的情况可以提高前端电压和该变电容补偿的功率因数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