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模板的问题

楼主(2005-11-29):
我在创建模板时,遇到以下问题,请高手给解答一下,十分感谢了.
1. 在绘图模板中的参考点和文本参考点都起什么作用啊?必须要移动吗?
2. 帮助框的大小能否调整呢?
3. 在保存新建模板时,出现的"符号选项"框中,选择项 整个符号/参考点是起什么作用呢?
以上问题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我想闹明白,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1、参考点是定位用的。
2、帮助框是纸张的大小。
3、选择参考点,则只选中参考点时,才选中这个符号。如果选择整个符号,那么点击符号的任何位置,都可以选中这个符号。

楼主:
十分感谢了,一直有的疑问现在明白了。但是参考点的定位作用是在什么时候体现的,就是说在应用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它呢?
     另外,帮助框的确是不能修改吗?

网友A:
自己改动一下参考点的位置,比如符号名的参考点位置,然后在画图时,就可以看到变化了。帮助框就是纸张的大小,要改变大小,换一下纸张就行了。或者让它不显示。

楼主:
就去试试,多谢了

网友B(2007-03-18):
如何自己创建模板呢?请高手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