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菜鸟问题

楼主(2005-11-30):
步进电机步距角为0.9/1.8度 滚筒直径30mm
要求控制输出长度260mm   精度正负1mm
求教能否达到控制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再请教一下
细分后的控制和细分前有什么差别??
例如1.8度的4细分后,控制时可以看成是0.45度的控制嘛?
在细节上有没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