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PLC的问题

楼主(2005-11-30):
明明有的,为何总提示我找不到?
这个问题只在STARTPLC里有,在其他文件里均可用,
请问,我是否哪个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A:
这个符号还在,但是名称改变了。在数据库中,把电气符号一栏的符号名称改过来就行了。

网友B:
看手册的初级和高级操作部分可以找到答案的。这里的PLC库只是一个事例,手册中告诉你任何进行符号与数据库进行联接的方法。多在手册中找,大部分问题都可解决。但不能全部相信手册的。4.0手册中有部分内容与软件不符。
另那位手中有7.0的手册,中英文都行,可否发出,以便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