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请问三菱F940GOT怪问题--按右上角或四角无画面弹出?(按键没盖住),按的时候“嘀嘀”连续响。并且与电脑、FX2N--的PLC不能通讯,无响应。是在用“GT DESIGNER"编程时突然出现的问题。

网友A:
GOT940默认按的是左上角+右上角,按一边没有什么用.
如果是新机,不可能存在你所述的问题.
如果是旧机,可能是由于需要部位被改动了.
我估计你用的是旧机~~~

"并且与电脑、FX2N--的PLC不能通讯,无响应。"
不能理解你所指的是什么~~~
一般不会发生这状况的~~~~

楼主:
在与电脑,PLC联机编程时突然不行的。

网友B:
新手吧,你是不是那PC的RS232和940的RS232连然后940的422和PLC的422连?你没有设定15级密码?新手最好买设备最好还是到三菱的指定代理商那去买,有技术支持保障,怎么玩都不怕,只要硬件没有玩死人家技术支持就能免费帮你搞定。你设置了密码有没有设置15级密码的话就应该出现你这样的问题,重新上电设一个15级密码就可以了

楼主:
重新不行的,通讯不响应,也不能弹出隐藏画面

楼主:
li5887:
你懂不懂,上了几十次电了,不能通讯怎样搞密码!

网友C:
修理的干活。

网友D:
不能通讯的话肯定是有问题了,就算设置了密码也是可以连机并弹出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网友E(2006-03-28):
我的也出现了同样问题,请问你的解决了吗?能告诉我怎么摆平的吗?

网友E: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万分急啊,谢谢了

网友F(2006-05-25):
我可以解决
可以短信给我,13864189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