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我单位要做一特殊功能的磁铁,要求磁铁的输入电压为三相,电压值在90~160V之间可调,频率在45-65Hz之间可调,采用变频器能否实现上述要求,请各位大虾告诉小弟,谢了先。

网友A:
可以的
   [转] 一般变频器的V/F常数都是可通过设置改变的,如果你不是需要动态的调节频率和电压,可通过改变这个v/f值来得到某个频点所需要的电压。

     如果需实时动态的变化电压和频率,就需要请你的变频器供应商提供一个调整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模拟或数字接口,一般的变频器都有一个232或485数字接口,可实时调整变频器的内部参数。
你可以看看置顶的文章!

楼主:
谢谢老大,我再研究一下,如果有不懂得,我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