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例如:在IE栏中输入“www.gkong.com”。

上网结束后,清除了临时文件,删除了历史记录,删除了cookie文件

此时IE下拉菜单里已经是空白了

可是当我在IE中输入到“www.g”,“www.gkong.com”又出现在下来菜单中了。

按理说在做了以上一些操作后,下拉菜单中应该是空白?

如果要清除下拉菜单中的记录,还需要做那些操作呢?

网友A:
这么顽强的网站,应该不是工控网吧.你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个上网助手进行删除.如果不行你可以到注册表中找到该网址直接删除,但这有一定风险的,后果就是有可能IE打不开了.

楼主:
用了上网助手了,3721、超级兔子等均使用过,楼上所说“顽强的网站”,其实消除不掉的有好几个,其中还有www.baidu.com。

网友A:
噢,那就比较奇怪了,你从注册表里删除一下试试,如果不行,我也没办法了。但是这会有风险的,你自己考虑好了。

楼主:
是不是有某些选项设置不能清除记录呢?

网友A:
应该不会有什么设置呀。你给IE设置做过什么改动吗?你在Internet选中的高级内恢复一下默认设置试一下。再不行,我也没办法了。我这里按照你的操作完以后就没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B:
把工控收藏了,表打

网友C:
干吗非得弄没有捏?是不是不是工控的问题,而是……………………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