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模拟良的接线图!小弟刚学,不大明白,请指教?

楼主(2005-11-30):
关于这个接线图的端子含义是什么,小第不明白,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最好在网上找一下FX2N-2LC这个温度控制模块的手册,这样是最可靠的。

楼主:
最好解释下那些端子是什么意思?
我不大明白,刚学习的!
用过的人应该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这是一个两路控制的加温系统.
下面两个是热偶接线,把温度模尼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
上面两个接线是温度控制接线.
SSR是固态继电器,他是一个控温模块.
FX-2LC通过通断给SSR施加24V电压来控制大电流电路.

楼主:
楼上的,你能在说明白点吗?下面两个是哪两个,上面是哪两个?
谢谢 !!

楼主:
有没有谁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