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我个人觉得,要熟练使用这个软件需要对数据库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把使用中遇到的几个问题放在这里请斑竹和朋友们帮忙解决,谢谢!
问题一:数据库中的分组字段
           在数据库中有个分组字段,我个人认为是为元件分类的。经过比较现在网上所能见到的数据库,里面的分组各不相同,包括正式版中的。问题是,当我想把这些数据库合一时,要重新进行处理。请问,当在已有库中另加一个子分类,可以吗?哪一种库的分类比较合理全面,以国产库为标准可以吗。毕竟,最后要使中外各种库合一的。

楼主:
问题二。默认搜索从哪里改。
     一个朋友问的一个很实用的问题,放置一个符号后,在对话框中点数据库,就打开了数据库,默认是这样搜索的,以符号如07-02-01为线索进行,默认自动运行询问‘1搜索键’:‘电气符号’+‘开始于’+‘07-02-01’。搜索的结果是,显示元件库中电气符号栏中以07-02-01开头的元件,而包含这个符号的其它元件不能显示,当把‘开始于’改为‘包含’时,就显示全部含这个符号的元件了。请问,如何把‘包含’选项做为默认选项呢。需要修改哪个配置文件。(这是一个使用技巧的问题)

楼主:
问题三:国外的数据库向EN60617写符号吗
     不知道欧洲的数据库在安装时向标准的符号库EN60617加入符号吗,最好不要加。

网友A:
我还没有深入接触这部分内容,不知道。不过应向你学习,多问些实际问题,有高人解答了,可以方便大众了。

网友B:
1、这里的分组号是自己定义的。也可以自己定义。最好自己有一个标准,这样融合数据库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2、默认是这样的。程序中不能设定。
3、EN60617是标准的符号库,安装数据库时,不会向其中添加符号。

网友C(2006-05-30):
请问,哪有符号库下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