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不只哪个大虾知道怎么做,请附图给我一份!谢谢!~
邮箱:hezhouyi@126.com

网友A:
就是普通的网线有
两种分为a型和b‘型两种

网友B:
有点贵了,买不起

楼主:
哦,谢谢3楼的朋友哦。对公司是不是很贵,但对我们自己就贵了些哈,我自己成功的做了一条编成线,好用呢!谢谢哈!~

网友C:
怎样做啊,老大

楼主: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大家努力哦~

网友D(2006-02-19):
因为我的电脑没有COM接口,用了USB转接口,但在联接三菱PLC时不能正常工作,能联FX1N型不能联FX2型,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

网友E:
PLC侧短路?请问楼主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

网友F:
FX2n系列编程电缆PLC侧的插头是哪一种,如何买到?

网友F:
我有FX系列编程电缆自制的图解,哪位同行要的话与我联系。
  Email:xhzts@163.com

网友G:
这种连接很危险!搞不好就把通信口给烧了。还是搞一条真正规为好。
yan rengchong

网友H:
外行人,不要用啊.会出事的

网友I:
說實在的這個東西用不著自己做了﹐買一條也就最多五十塊錢﹐大家難道出不起那五十塊錢嗎?要是燒了什么那真有點不划算了﹐我就是買的一條﹐能接25針和9針的com口﹐又美觀

楼主:
重要大是自己能做,这个数据线不好找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
....
....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我找了很久呢 !!! ....... 做好了, 成功 !!!
謝謝 !

网友K(2006-10-15):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网友L(2007-02-04):
luxuegang147@163.com
我要一份谢谢

网友M:
我有买来的编程线,我按照原样自己做了一条。很好用。我把中间的D25针口子去掉了,30的编程电缆不贵,但西门子的就很贵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要大是自己能做,这个数据线不好找啊,

不客气,勇于创新啊!~加油...
    我准备自己做PLC ,让正规的没地方销,哈哈!~

网友N:
說實在的這個東西用不著自己做了﹐買一條也就最多五十塊錢﹐大家難道出不起那五十塊錢嗎?要是燒了什么那真有點不划算了﹐我就是買的一條﹐能接25針和9針的com口﹐又美觀
自己学会做不好吗```````````````如果说在你买不到通讯线的情况下``````````你有办法搞定么?

网友O(2007-03-12):
FX2-64MR的编程电缆 在哪里能买到?

楼主(2008-08-05):
我的笔记本只有USB没有COM接口,想用USB自己做个连接FX系列的PLC ,谢谢大家,请附图
hezhouy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