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5-11-30):
平时在选择低压断路器时,必须考虑其极限分断能力是为了安全的分断短路电流,使断路器达到一定的使用寿命,但普通的熔断器不是一次性的吗?在达到及超过熔体熔断电流的时经t时间后熔断,那熔断器为什么也要考虑这个最大分断能力,是不是在超过最大分断能力时,熔断器不能正常熔断吗?
借用了别人的问题,不过问到我的心坎上了!!!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电流过大,现有的物理断点不能切断短路电路

网友B:
我想就如同电焊机一样焊条保持一定距离电弧就不会熄灭  融断器也一样

网友C:
与熔断器的灭弧能力有关吧,不知对不对?

楼主:
哦,有些道理啊

网友A:
哥们
想不到你的比喻这么好

网友B:
mygoto 过奖了  还是你的专业

网友D:
熔断电流要考虑一个时间问题。一般的熔断器在熔断过程中的时限比较长,没有继电器保护快,熔断器的熔断有电流大小和温度有关,长期熔断的时间很长,应该考虑使用目的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