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各位前辈好,我是PLC的初学者,单位为我配备了三菱FX1N的PLC供实验用,请问怎样配置外围电路

网友A:
你看看手册好了
跟普通的电路差不多了

网友B:
上面的端子为输入端其中COM端为X输入端的公共点
下面的端子为输出端其中的COM0、COM1……分别对应几个输出Y端
COM0对应Y0、COM1对应Y1、COM2对应Y2、Y3、Y4、Y5
而且相对应的端子可以看的出来有小黑点分开

楼主:
谢谢二位仁兄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