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想学习西门子,下载了很多软件,各种软件加起来有9G,光看那些名字就好多,什么WinCC WebNavigator V6.1
 WinCC6.0sp2     SIMATIC WXPSP1A    SIMATIC W2KSP3   SQLSERVER2000SP3FOR.WINCC6            可是这些安装这些软件的时候,不是要提醒安装这个,就是安装不上,所以想问一下wincc 6.0到底包括几张光盘呀,都包含那些软件,先装什么后装什么,如果哪位朋友能告诉完整的下载地址就更加感谢了!

网友A:
wincc6不带附属软件的一共7张盘,其中IE6,SQL server,wincc6,mstool,simatic net,wincc6教程以及资料和文档盘,真正你需要用的也就sql server,wincc6这两张盘,至于先要安装什么,运行wincc安装帮助里面有详细介绍

楼主:
运行wcc v6 sp3  时提示无法安装,要安装SQL server 2000和message queuing v5.0
下载了SQL 2000 for wcc ,安装到100%后停止,提示安装失败,另外message queuing v5.0是什么软件?在哪张光盘内?哪位知道有这两张完整光盘的下载地址,我下载的怎么都是残缺不全的呀?

楼主:
安装sql server 2000到100%后,停顿几分钟后出现错误,显示installing software failed
回车后又出现提示,SQL server 2000 hotfix 8.00.05.0568
                          please reboot you system
                          setup  will cancel now

网友A:
message queuing v5.0是消息队列,在你系统的安装盘上,通过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windows组件来安装

楼主:
现在已经装了SQL server 2000,但提示未安装message queuing v5.0,请问message queuing v5.0在哪一张盘上?windows xp的安装盘??  我的XP装的是windows message 4.7  而且是8月份新买的笔记本电脑,系统应该很新呀,我查了网上只有windows 5.0 的英文版,

网友A:
消息队列和MSN软件是不同的,windows message 4.7 属于聊天软件,目前版本为7.5,message queuing v5.0属于消息队列,在控制面板中安装,你按教你的步骤去安装,根据屏幕提示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很不幸,我的笔记本装的是 windows xp  HOME版,不是专业版,组件里没有消息队列。我的笔记本装的是原装正版的XP,我不想重新装盗版的XP。请问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楼主:
还要麻烦各位大大指教了,重新装了XP专业版,安装了SQL,添加了信息队列,可是安装WINCC的时候弹出下面文字

MS Security Patch is not installed on this system.
For this WinCC Version, the following software is required:
    WindowsXP SP 2 KB319740
Please run the installation of MS-Security Patch from your MS Tools - CD.

Operation of WinCC under Windows XP SP2 has been released for WinCC clients with deactivated firewall only.

You must deactivate the firewall manually.
我以为是杀毒软件的问题,停止病毒监控,还是不能安装。运行msconfig.exe,把启动项目全部去掉,重新启动安装还是不行,我真是没话可说了,不知道各位朋友是怎么安装的,难道也是象我这样难么?

网友B:
有两张盘,一张SQL2000,一张WinCC,还有一张授权盘

网友B:
两张。一张SQL2000,一张WinCC,还有一张授权软盘

楼主:
是不是要先把授权安装好后再装WINCC呀?应该是这样的,我以前装SETP7 V4.0也是要装授权,谢谢

网友C(2006-07-19):
wincc 安装
我花了好几天时间也没装上,我的这本北航出版的深入浅出西门子wincc v6(第二版)
里面只带两张光盘、演示版及技术文档和光盘自学教程

网友D:
wincc6.0是很麻烦,不知道西门子又在搞什么东东

网友E:
TO 9楼的:
WindowsXP SP 2 KB319740是MS tools光盘中的东西,也是XP的一个补丁包。如果是XP的Sp2系统则必须安装该补丁,如果是XP Sp1则不需要

网友F(2007-02-02):
[原创][求助]
我安装了一半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呀
,是我少了什么东东吗

网友G:
安装WINCC
盗版XP-SP1/SP2/SP3基本都可以安装WINCC6。0
顺序是添加删除组件:消息队列——只选 公用
安装IE6。0
安装SQL2000
安装WINCC6.0
最好安装方式是做单独系统,安装基本XP/2000,安装SP1/SP3
安装IE6
添加消息队列——公用
安装SQL2000
安装WINCC6.0
最好不要和其他应用软件混用,否则出事就要做系统,很麻烦!

网友G:
回17楼!
在英文模式下安装!

网友H(2008-01-14):
装WINCC和STEP7 有时就是很麻烦,运气不好的话,你的重装好几次系统呐!每办法
wincc需要先装消息队列,还有SQL,浏览器当然少不了,最后装wincc
STEP7装起来还好点,我装5.3以下的,一般都比较好装,5.3的时候,需要把安装文件考到根目录下。区域还要改成英文的 -----
祝各位工控朋友好运!西门子的 东西有时的确不好搞,希望以后越来越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