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各位大虾:
项目如下:多路接近开关发出脉冲信号——adam接线板——PCL-733数据采集卡——PC
请问,PCL-733能接受脉冲信号吗?PCL-733不能计数吗?计数/保持是靠软件来做的吗?
谢各位赐教!

网友A:
>开关量的板卡可以接收脉冲信号
但是频率不能太快,WINDOWS下,只能做到1K以下
高频脉冲信号还是要采用计数测频卡,有机会的话换一下科日新的采集卡
http://www.krxgk.com

楼主:
你的1k以下是指1k/s?

网友B:
楼主用的是 研华32路隔离数字量输入卡, 多路接近开关和端子板,他这款pcl733上面不带继电器输出,所以 你要测量接近开关是否连接、断开必须要有源测量,也就是说 被测开关他是为另一个工作电路服务的,不分流电源为你的测量电路供电,说白了,这款pcl733不提供电流 那你这个电路就可以看成一根没有接电源的导线,是什么都测不了的,要另外加上电源供电。
这些准备好了就开始你说的那些功能了, pcl733只能用作:工业开关控制、开关状态检测、数字量输入控制,你说的要求要他达到有些牵强,但也不是不可以。可以的代价就是不精确,属于非专业级测频计数卡                                      zhangdong825@hotmail.com 交个朋友,
我比较羡慕作现场的,天天有机器 玩  埃 可怜的我啊

网友C:
要实现计数吗?频率有多高?我们公司生产标准的PC/104,如果需要换数据采集卡,请与我联系          021-52896141    本人姓黄

网友D:
我们公司专业生产接近开关,模拟量传感器(位移传感器)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价格合理,如有需要欢迎来电索取详细样本,021-28041138    021-56727833    联系:QQ303070656
价格永远在国内最底.....

网友E:
我公司专业从事工业控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所有产品与其它品牌工控产品性能全兼容,甚至功能更强大,保证质量,价格优惠,欢迎选购!!!
我公司产品有:
各种模块:SOV-6510,6520(232\485)----------双面有保护,功能更强大,抗干扰能力更强
工控板卡:SOV-(711B,722,,725,726,730,731,733,734,812,813 818,836)------------
端 子 板:D-880,D-881,D-885,782------------

北京塞诺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SOVOTEK

网友F:
啊!牛*啊!这么专业的销售,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