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西门子公司的plc300系列处理模拟量是怎么处理的?小弟对此不甚了解,希望高手给予指教,不胜感激.
  模拟量输入是输入到内存你面的那段地址里面去了呢?我看编号好像是PQW300等等.不甚了解.

网友A:
Step 7中标准库中调用FC105、FC106可进行模拟量输入输出处理,如果设置4-20MA应该是对应0-27648。

网友B(2006-05-29):
线性的用那个块,建议计算方式解决,可以消除小信号,也可 免去整定后的工程量做分母示为0导致CPU跳停
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