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

楼主(2005-11-30):
请教各位大侠:
      CAN总线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我认为是半双工,因为虽然CAN总线有两根信号线,为CAN_H和CAN_L,为共模信号,而不是RXD接受信号和TXD发送信号)
     CAN总线是串行通信,但是是属于串行中的异步还是同步通信?
   {以下供参考:全双工:同一时刻既可发又可收。
半双工:同一时刻不可能既发又收,收发是时分的。
全双工要求:收与发各有单独的信道。可用于实现两个站之间通讯及 星型网,环网。不可用于总线网。
半双工要求:收发可共用同一信道,可用于各种拓扑结构的局域 网络最常用于总线网。
半双工数据速率理论上是全双工的一半。 }  {串行通信协议分同步协议和异步协议,异步通信是按字符传输的,每传输一个字符,就用起始位来通知收方,以此来重新核对收发双方同步。若接收设备和发送设备两者的时钟频率略有偏差,这也不会因偏差的累积而导致错位,加之字符之间的空闲位也为这种偏差提供一种缓冲,所以异步串行通信的可靠性高。但由于要在每个字符的前后加上起始位和停止位这样一些附加位,使得传输效率变低了,只有约80%。因此,起止协议一般用在数据速率较慢的场合(小于19.2kbit/s)。在高速传送时,一般要采用同步协议。}
  我猜想CAN总线为异步通信,我们应用的CAN总线波特率为250K远大于19.2K。
            多谢每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半双工,同步传输(因为是按帧传输,不是按字节传输)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

网友B:
能推荐几篇入门文章看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推荐几篇入门文章看看么?

网友D(2006-01-16):
偶不知CAN怎么理解,可以具体一点嘛?

网友A:
CAN是一种现场总线标准。

入门资料可以看这些:《 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饶运涛 邹继军 郑勇芸 编著,北航出版。
或者之前的帖子: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5&id=63638&replyid=428927#428927

网友E:
我有一点疑问,CAN总线的冲突检测是通过边发送边接收标识符,同时进行优先级判断的方法实行,如此好象是全双工的模式,不知对否?

网友F(2006-02-15):
看大家讨论这么热,做个广告吧!
RS232/422/485转CAN
PCI转 CAN ;ISA-CAN;PC104转 CAN
USB 转 CAN
还有一系列CAN总线的模块AD,DA,DI/O,继电器板,热电偶,热电阻采集模块
留个网站大家参考一下吧:www.krxgk.com

网友A:
只作广告不出力好像说不过去吧。

CAN是半双工的。CAN控制器都会在发送的同时对总线上的数据进行接收检测,CAN控制器的动作是发送同时能接收,看起来像全双工。但是操作的对象都是相同的总线介质,而并非一组是发送的数据,另一组是其他节点的数据。也就是没有实现双向同时传输,所以不是全双工。

网友G:
CAN是串行通信

网友H:
ESD中国---上海雁德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德国ESD电气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唯一战略合作伙伴。业务包括:

一)全权代理德国ESD公司原装进口高科技产品在中国的销售
1. CAN - CANopen & DeviceNet
适用于VMEbus systems, 各类PLC, PC 架构(PCI, CPCI, ISA, PC/104,PC/104+)的接口卡。
远程I/O模块, 控制端子
2. CompactPCI
基于CompactPCI 架构的工业控制计算机,适用于恶劣环境和高可靠性场合
CAN、以太网的智能接口,
适用于工业现场的I/O板卡
3. VME
I/O 板卡 :适用于工业现场,运动控制,图形处理,通讯端口,适配器,智能子系统等
4. 嵌入式系统
适用于不同场合带CAN, 以太网, 开关量和模拟量接口的独立控制器。
5. 软件
支持界面:
VxWorks, RTOS-UH, OS-9, OS-9000, LynxOS, pSOS, PxROS, UNIX systems, Windows 95 和 WindowsNT.
编程语言:
C++, C, JAVA, PEARL, Assembler.
6. 监控系统
完整的VMEbus工作站,
过程控制系统用CAN-I/O模块和离散控制单元。
现有系统升级。

二)按客户特殊要求研发软/硬件,提供咨询服务和系统分析。ESD在不同行业具有极高声誉和深厚的专业背景

三)提供完整的售前售后服务。在中国就可以立即联系ESD。

ESD,领先科技,成功之路

www.esd-electronics.com
021-50251425
13501821667施小姐
13801819192赵先生

网友I(2006-04-22):
:《 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  这本书很好,建议大家看不过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