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请教szkgs:怎样操作才能降PCschematic ELautomation绘制的图转换成AUTOCAD格式?
点击另存就可以吗?我另存后在ACAD打开发现缺东西。

网友A:
直接”另存为“就可以了。缺东西?可以发文件给我看看。

楼主:
请问转换到CAD最高到CAD的什么版本?

楼主:
我是这样操作的:点击另存,保存为DWG格式。
选择当前页:
根据提示:

楼主:
将生成的文件11.DWG用AUTOCAD2004打开后显示不全:

楼主:
本来我用PCschematic ELautomation绘制的图纸转换成PDF给用户就可以了,没想到用户要求提供AUTOCAD格式的图纸(用户是上帝,没有办法),但是我转换的DWG格式用CAD软件打开图纸仅显示其中的一小部分。

网友A:
这是因为在AutoCAD中,图纸中的内容并没有显示出来。在AutoCAD中使用缩放命令,显示全部内容即可看到图纸的其他部分。(如果不太熟悉AutoCAD的操作,可以看一下帮助手册)另外,当前转换AutoCAD的最高版本为2000。以后会支持2004等。

楼主:
搞明白了,主要是对AUTOCAD不熟,其实在PCschematic ELautomation里把文件存为DWG,再用PCschematic ELautomation打开该DWG也可以验证。谢谢斑竹。

网友B:
谢谢楼主我也学到了

网友C(2007-08-31):
请教,我另存为CAD时老出现执行另存时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10-01-18):
求助
pcschematic elautomation怎样保存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