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名牌

楼主(2005-11-30):
好多电机名牌标有 220V/380V  Δ/Y  的接线方法;一般的接线将三相电源(380V)
按△接将6个端子上下联接分别接入三相电源。按Y接将6个端子上面三个横向联接下面三个分别接入三相电源。搞不清的是 220V /380V是什么内容,可不可以理解为220V电压接角型,380V接星型。那么220V三相电到那去找。请各位同行指教。

网友A:
我也是为这个问题困惑,有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B:
这个概念我也很模糊,但根据线圈的连接可以看出,,三角形每组线圈的两端都接相线也就是说每组线圈都是380V.而星形三组线圈有一个公共连接点,从连接点到各相线其实只有380V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只有200V左右(怎么算出220V的,我就不知道了)所以电机上220/380只能理解为该电机:三角/星都能接线电机.
     权属个人理解,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C:
220伏是接变频器

网友D:
变压器变一下就行了,公司的数控机床电源全是三相220伏的,在380伏后加了变压器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概念我也很模糊,但根据线圈的连接可以看出,,三角形每组线圈的两端都接相线也就是说每组线圈都是380V.而星形三组线圈有一个公共连接点,从连接点到各相线其实只有380V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只有200V左右(怎么算出220V的,我就不知道了)所以电机上220/380只能理解为该电机:三角/星都能接线电机.
权属个人理解,还望高手指点.
380÷1.732=220

网友F:
应当先理解这样一个概念:在使用三相负载时若每相的负载的额定电压为220V时,输入的线电压为380V时,三相负载必须使用星接。若每相的负载的额定电压为380V时,三相负载可以使用角接(当然使用星接也可以喽!)。我国Y系列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来讲额定电压为380V。
但是,当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有6根引出线时,电动机铭牌上往往表明Y/Δ,额定电压。例如:380/220。其含义是:线电压为380V时要使用Y型接法。线电压为220V时要使用Δ型接法。(线电压380时,相电压220)

网友F:
也就是说,该电机每相额定电压为220V

网友F:
如果你用的是三相异步整流子电机,而你没有注意电机的接线方式那么接错了就回短路。应该说有220V的的相电压。我遇到过一个进口电机用的角接。拿到国内时我们接入了线电压380V结果很恐怖。
一般的异步电机还好。当前的很多维修电工不很在意铭牌一般不会有事。但电动机的使用寿命会变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概念我也很模糊,但根据线圈的连接可以看出,,三角形每组线圈的两端都接相线也就是说每组线圈都是380V.而星形三组线圈有一个公共连接点,从连接点到各相线其实只有380V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只有200V左右(怎么算出220V的,我就不知道了)所以电机上220/380只能理解为该电机:三角/星都能接线电机.
      权属个人理解,还望高手指点.

三相电每相之间存在120度相位差,计算时不能按照直流电方法计算。况且220和380都是指有效电压,可以计算出来从星形的连接点到各相线之间的有效电压的确是220,并不是你所说的190。列出正弦交流电的公式,然后求出有效值就行了。他们之间是3的平方根的关系

楼主:
这个问题应引起同行们注意,220V/380V所指的是线电压,指三相电源。目前我国普便采用的是380V 的三相电源,例如;电机铭牌标有220V/380V,△/Y接法时,也就是说这种电机只能星形接法。这种型号电机不能用做星角启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多电机名牌标有 220V/380V  Δ/Y  的接线方法;一般的接线将三相电源(380V)
按△接将6个端子上下联接分别接入三相电源。按Y接将6个端子上面三个横向联接下面三个分别接入三相电源。搞不清的是 220V /380V是什么内容,可不可以理解为220V电压接角型,380V接星型。那么220V三相电到那去找。请各位同行指教。

这样的电机就线圈电压为220V的,在国内用就是接Y型,如果是在国外(如日本)它们的工业用电就是三相220V的,那时候就必须接三角型

网友I:
我想是有些地方的线电压是220的吧!

..................................................
请多多指教

网友J(2006-06-25):
东北就有220V三相电源,是小日本留下的。电极名牌上的220/380是指的,220三角形,380Y形结发。就好比380V角形电机也可以660V接Y形。

                  欢迎加入我的QQ群 16131152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想是有些地方的线电压是220的吧!

..................................................
请多多指教
220/380V就是普通Y形接发电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J:
东北就有220V三相电源,是小日本留下的。电极名牌上的220/380是指的,220三角形,380Y形结发。就好比380V角形电机也可以660V接Y形。

                   欢迎加入我的QQ群 16131152
220/380V就是普通Y形接发电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C:
220伏是接变频器
如果这样接角形使用,你的电机会烧。

网友K:
这么简单的东东 ,怎么搞工控亚,
220v是相电压为127v 的电源 ;380v是相电压为220v的电源
此时的Δ/Y  的接线方法 :1.用相电压为127v的电源,线电压为220v接Δ接线,我国一般没有这种电压等级,只能使用三相380v/220v的变压器,此时的相电压为127V
                                  2.用相电压为220v的电源,线电压为380v接Y接线
    我遇到这种电机一般是日本和台湾的。

网友L(2006-08-15):
我安过一种防爆灯,据说是矿灯,就是相电压127v的,当时不太明白,苦了我们

网友M:
220v是相电压为127v 的电源 ;380v是相电压为220v的电源
此时的Δ/Y  的接线方法 :1.用相电压为127v的电源,线电压为220v接Δ接线, 2.用相电压为220v的电源,线电压为380v接Y接线

网友N:
补充:大家有没有考虑大型电机,所以三相电就不止是380V了,还有更高的,难道没有修理大型电机的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