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30):
 平常使用三相空开比如说是16A的,一般是指单相可以通过16A电流还是三相加起来可以通过16A的啊?交流接触器也是同样的疑惑,我找资料还没看到过呢,我一直当是三相加起来的电流使用,最起码这样安全点.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呵呵!

网友A:
一般是指单相可以通过16A额定电流,交流接触器电流是指它能正常工作的额定电流。

楼主:
如果是指单相可以通过16A的话,那选用的时候就知道怎么使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