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我想问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叫V/F控制?
还有什么叫失量控制?

楼主:
小弟真不明白,请个位解答下,懂的人应该不是很难的吧!

网友A:
V/F就是电压/频率控制;
矢量控制是参照直流电机的特性进行控制;
具体你还是找本书详细的看一下;

楼主:
这个样子啊!

网友B(2006-02-07):
V/F控制是指变频器输出电压与频率成定比例
这是变频器的一种控制方式又叫恒压频比

网友C(2008-04-25):
这么简单?

网友D:
这个问题,既简单也复杂。说简单,理解了他的定义,也就以两句话就可以表达了并理解了;说复杂,关于V/F控制和矢量控制,可是有一本比较厚的教科书呢。

因此,先看书后讨论,就比较有地方事业有实际意义了。仅仅是名词解释,意义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