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动机问题

楼主(2005-12-01):
电动机的星型转三角形减压主要是靠继电器来实现的,由于继电器体积大接线复杂,这项功能能否由单片机来实现.
麻烦各位了, 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我听别人说好象不能   你说的应该是接触器吧   现在的单片机也是由继电器控制的  应该是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