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动机问题

楼主(2005-12-01):
电动机的星型转三角形减压主要是靠继电器来实现的,由于继电器体积大接线复杂,这项功能能否由单片机来实现.
麻烦各位了, 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星三角启动 就是一个输出定时一段时间后换另外一个输出。
外部接线还不是要用到继电器 接触器 ?

楼主:
那在二次回路中由没有什么方法做到对主回路进行降压?

网友B:
不可能,单片机只能控制,你要是减压的话还是要接一些其他的东西,要能保证电压降下来!

网友C(2006-03-24):
搞工控电工是基础,概念一定要清楚.主回路和控制回路都得经济实用,不要用大炮打蚊子,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