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我装了中文版的STEP 7 V5.3 sp2
     英文版S7-PLCSIM v5.3 sp1
为什么会当我点击模拟时会这样

网友A(2007-02-24):
呵呵,水土不服
你先将你的软件界面切换成英文,然后打开模拟器,看看是否还出现这个错误。
如果不行,你可以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如果还不行,你可以将模拟器版本使用PLCSim V5.3的,不要用带SP的看看。

网友B:
老大,你用的是中文,我没用过,我是英文的,装时你要先将你的WINDOS语言界面切换成英文,然后安装启动,看看是否还出现这个错误。
如果不行,你可以重新安装一下系统。

网友C(2008-01-29):
老兄:s7-plcsim v5.3 你现在用的怎么样?我用的也是中文版的STEP 7 V5.3 sp2,望能分享!wxynews@163.com

网友D:
我怀疑是你的计算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