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配电箱的问题

楼主(2005-12-01):
我刚买了一个2p的空调,当空调运行时,房间(新房)里的配电箱中的空气开关会发出“吱吱”的声音,这是咋会事,有关系吗,请教各位电工高手,谢谢赐教。

网友A:
1、将就用。
2、换新的,容量大一点好。

楼主:
我的房子可是刚盖的,我刚买的新房,住进来还不到一年,空调的功率也就2000w,而且是单独的空气开关控制,是不是线没接好,还是是么问题,上面的参数我也看不懂

网友B:
16A2P//检查线路工作电路

网友C:
空气开关的接线头松动

网友D:
接线松了

网友E:
有可能是物管的给你装了较差的开关,空开的触点接触不良所致。换一个额定电流相同的开关就好了,可以佛山开关厂出品的开关,

网友F:
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物管的给你装了较差的开关,空开的触点接触不良所致。换一个额定电流相同的开关就好了,可以佛山开关厂出品的开关,

做广告啊?

网友H:
就是接线处松动。

网友I:
接线虚。换个正规厂家的,保你没事!!

网友J:
接线处松动

网友K:
线头松动或是开关内触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