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大家好...空开里的"c25a"代表的是什么?在线急等.谢谢各位!帮帮忙
在线急...

楼主:
帮帮我呀...我在线急..

网友A:
额定电流25A,C类跳闸特性。

C类跳闸特性:脱扣速度一般,除了用于电缆及线路保护外,也适用于大型照明及部分电机的保护。

网友B:
额定电流为25A

网友C:
呵呵,国产的的这类产品上面都没有详细一点的说明。有时候确实搞不清楚